2N2222哪个是E,B,C脚

楼主(2006-11-26):
2N2222哪个是E,B,C脚,做了个并口线,摇杆测试时,电脑没反应,是不是接错脚了.我是按2N2222平的那面左边到右边是E,B,C

网友A:
那么麻烦,直接找9014、C945等NPN管子直接就行了我就是用C945的一样好用,

网友B:
可以代换的管子很多, 有的 9014 放大倍数太高,偏置不好容易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