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SE用A.K.E的2200mAH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2006-11-27):
能过20分钟嘛 谢谢
还有问一下 450se带的
电机
寿命怎么样??

网友A:
2200能飞20分钟,神话啊~~~~~~~~~~~~~`

网友B:
不要太在意飞行时间,多花点时间到模拟器,那你的飞行就有质量了.
每次飞行都要有个目标,那样才有意义.
锂电池不能用完电的,否则寿命很短,
建议电池头30次每次飞10分钟,后20次飞8分钟,再20次飞6分钟.以电池不烫手为准.那你的电池用100个循环不是问题.
当然3D飞行的话以上时间减半.

网友C:
能飞多长时间这跟飞机的重量,和电子件有关。

网友D:
普通航线建议只飞10分钟,3D飞5分钟左右,它好你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