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定速仪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6-11-27):
谁知道定速仪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定速器有好几种,市面见得最多就是futaba GV-1 还有外国货Jockey,美国出的。好象杨格也出了自己的定速器。它的作用就是能计算出发动机的转速再除上齿轮比从而计算出桨的转速,在设定器里设定好自己需要的转速就可以使桨保持一个特定的转速了。玩F3C及F3D都会用到定速器。我也用,用的是GV-1好使好用。另外,它还可以让你的发动机不会超过额定的转速从而保护了发动机! 解释完......

网友B:
F3C好象是不允许用定速的.
定速是好东西,可以在提供充足动力的同时保护发动机转速不过高.并且转速稳定了,可以提高陀螺仪的锁尾效果.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看来得买一个了

网友C:
这玩意一个多少钱啊。

网友B:
GV-1好象900左右可以搞定吧. 这东西飞3D是好东西,但如果不3D,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楼主:
900在哪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