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DX充电器的威力

楼主(2006-11-27):
以0.5安电流冲1800毫安的电池,设置了充进2500毫安停止充电。
回来看就成了这样子,原来是充电器死机了。好在没有着火!!

肇事者就是它

网友:
这么火爆啊~~厉害哦
楼主什么控啊,没损坏吧

网友:
严重过充

网友A:
 我有华科尔的22号机器的控,要就吱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华科尔的22号机器的控,要就吱一声!

 奶奶的!你还笑啊?要是华科尔的控后盖和FF6的一样的话就快点把你的控送给我把!

网友B:
呵呵
危险哦
还是加温控的好哦

网友C:
死机了?晕。。
不过记得501dx的屏幕是绿色的?怎么你这个是蓝色的?面板看起来似乎比较粗糙,你是不是买到国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死机了?晕。。
不过记得501dx的屏幕是绿色的?怎么你这个是蓝色的?面板看起来似乎比较粗糙,你是不是买到国产的了?

观察的真仔细

网友:
威力太小.你家没完蛋算你运气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  幸好未造成火灾 千万注意阿

网友:
大電流充電就是危險, 偶昨天也差點出事了

网友:
同等经历, 我的充电器不是501的,,充坏的是一个2PL的枪控。

网友:
NI-H,NI-CD最好不要大电流充电,1/2或者1/3C比较合适。否则发热太厉害,很危险。
有次我用1C充,不多久就闻到强烈的塑料味,一摸电池,烫的手不能碰。

网友D:
FUTABA的充电插口内有串二级管

FUTABA的充电插口内有串二级管,是不能用自动充电器充的,充电器无法检测到电池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死机了?晕。。
不过记得501dx的屏幕是绿色的?怎么你这个是蓝色的?面板看起来似乎比较粗糙,你是不是买到国产的了?

501dx不论屏幕绿色的蓝色的都是在国内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危险哦
还是加温控的好哦

因为设置了充电量所以没有加温控.不过由于是充电器死机了,用什么停止方式都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的充电插口内有串二级管,是不能用自动充电器充的,充电器无法检测到电池电压的.

是啊!可是我为了可以用501DX就把这个二极管接通了,己经用过了几次了充电器却死机了,真倒霉!]

网友:
  这还算是个好充吗?

网友:
遥控器充电最好把电池拿出来充,即使过充,损坏的也只是电池,另外充电时人不能离开。

网友:
记得早就有人反应这个控比较虚,看来的确是比较虚的东西啊

网友:
充电时人不要离开……

网友E:
和控没什么关系,1800的电池充电电流应该是180,如果电池支持快冲,也不会超过360。如果你曾经超过360使用OK,不代表下一次使用会OK,切切~

网友:
我和楼主的做法差不多,我米少,用4vf,也是把二极管短接了,用mega power来充,试过用充---放循环来激活新电池(GP1600),白天上班去,用1A充0.5A放5个循环.看了上面恐怖的情况,不敢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FF6好用不?和那个什么6EX有什么区别?

网友:
控看着象 4vf啊,

你们充电怎么讲多少c?  充电器上好像只能设置充电用多大电流啊?

网友:
额定容量为10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为500ma时,那么充电C数就是500/1000=0.5C,就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控没什么关系,1800的电池充电电流应该是180,如果电池支持快冲,也不会超过360。如果你曾经超过360使用OK,不代表下一次使用会OK,切切~

1800的电池充电电流应该是180=用0.1c充电那不是要等十个小时才能充满  镍氢电池可以快速充电的,现在三洋出的2300ma电池套装配的m60充电器都一个小就可以充满两节2300ma电池,两个小充满四节1800-2000ma的电池了

网友G:
电阻,FF6单发射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FF6单发射出不/>?

可以啊!功能没有问题,我配了一个电池盖。就是颜色不一样。你出个价格吧,带136HP接收机。合适就卖了。

网友:
我从来不在控上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00的电池充电电流应该是180=用0.1c充电那不是要等十个小时才能充满  镍氢电池可以快速充电的,现在三洋出的2300ma电池套装配的m60充电器都一个小就可以充满两节2300ma电池,两个小充满四节1800-2 ...

核爆还几秒就完成了呢,安全是第一生产力啊。楼主以后是不敢用一个小时就冲满了。

网友H:
关键应该是充电器问题,我用KO PROPO BX-213和TRITON充动力电池电流用1.5C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应该是充电器问题,我用KO PROPO BX-213和TRITON充动力电池电流用1.5C从未出过问题

LZ的是充满不自停造成的,我们说的就是501、601充电器充镍氢不会自停的问题,而不是用大电流充坏电池的问题

网友:
查阅镍氢电池的典型充电曲线,20度下不用温控检测的话充电电流最好大于0.3C,检测峰值电压越灵敏,充电电流可越小,但是以0.1C充电肯定会过充,100%充电容量处看不到波峰。
按照楼主的充电电流设置500ma,应该可以加大点电流使波峰陡峭些,同时检测峰值可以设小些。以上分析是在环境温度一定的条件得出,若是温度变化大则应三个条件一起考虑。

网友I:
楼主充电还要盖盖子啊!!怕它着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充电还要盖盖子啊!!怕它着凉啊

老大------
如果你知道会出问题的话有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你能够知到它到底什么时侯会出问题吗??
和怎样子可以不出问题吗???
你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充电时人不能离开。

网友J(2007-01-06):
我的镍氢电池组,从来都是1小时充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