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所有亚拓饭来看

楼主(2006-11-27):
初学者 但是不笨 对模型一知半解 再怎么说玩过油车

现在想入门电直 公认450SE是最好的机型 我说的差不多吧?

加上一套FUT的6通电直版 GY401 (发烧件,但是考虑一次到位),FF9以后精通了在考虑

关键是舵机我不知道用什么了 貌似尾舵机有特殊讲究

哪个飞过450SE的来指点一下?还有个疑问 5IMX商场的450SE带不带电池呀?没说清楚~

网友A:
SE最好用HITEC的HS -65MG,耐摔是公认的,对于直推来说,摔坏舵机是家常便饭.用65MG可以减少维修舵机的时间,我原来用GWS,修到我抓狂.
尾巴用S3154和401配是非常不错的.考虑到米的话就用GWS PICO +F BB.
商城的450SE是没有配电池的.你还需要充电器和一些配件才可以飞.

网友B:
65MG 401.9650 450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最好用HITEC的HS -65MG,耐摔是公认的,对于直推来说,摔坏舵机是家常便饭.用65MG可以减少维修舵机的时间,我原来用GWS,修到我抓狂.
尾巴用S3154和401配是非常不错的.考虑到米的话就用GWS PICO +F BB.
商 ...

請問版主s3154  是新產品嗎

网友A:
回复 #5 centerguy2004 的帖子

是FUTABA的数码舵机,速度0.1sec,扭力1.5kg.cm和401配合相当不错!
具体效果可以看这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1054&extra=page%3D1

网友:
尾舵机用9650吧。一次购买可以从初级阶段飞到高级阶段都不用换。3154飞完初级阶段以后就显得比较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FUTABA的数码舵机,速度0.1sec,扭力1.5kg.cm和401配合相当不错!
具体效果可以看这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謝謝版主
剛進到 450級的範圍裡來  很多都不懂  最近常看到3154 的介紹  好像還不錯
與 9650 價格上的差異是否很大

(公司的網路很多視頻都封鎖       )

楼主:
谢谢各位了~请问F BB具体下是虾米? 看不大懂

网友:
新入门者,不推荐使用高配,除非米多到不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MG 401.9650 450se

赞同

网友:
65MG  401  9650 ----DRAGON 2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