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3+6ex所遇到问题~

楼主(2006-11-27):
今天刚收到401和9253~但是在调整过程中发现难处~

装上,设置为:DELAY,0 ;LIMIT 80 ;感度,80%,GYRO ON~

怎么锁不住??一直没发现追尾现象~

猛推油门的话尾巴起码跑90度~

后来把感度调到100%还是锁不住,怎么这样?

网友A:
GY401上的LIMIT 设定到100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Y401上的LIMIT 设定到100以上.

LIMIT的设定要根据尾变距的最大行程设定,尾变距刚好到头就可以了,LIMIT过大会使尾舵机卡住,严重的话会烧尾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MIT的设定要根据尾变距的最大行程设定,尾变距刚好到头就可以了,LIMIT过大会使尾舵机卡住,严重的话会烧尾舵机。

实际飞行根本不会到头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飞行根本不会到头的,呵呵.

会有到头的时候的 。我们这里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这个烧了尾舵机了,401配9253、601配9251都有。

网友:
我的GWS PICO +F/BB都飞了近300个起落没有烧过啊.奇怪,我再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调了一下午都没有OK,

后来。........................换了接收电池以后一切正常,OH 写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调了一下午都没有OK,

后来。........................换了接收电池以后一切正常,OH 写特.

450要外接接收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401上的LIMIT 设定到100以上.

就是怕烧舵机,所以没有把LIMIT调大~

网友:
我用的是401加GWS naro +F HP BB,  我用的是舵机盘最外面的孔,limit调的很小,尾巴锁的很好,猛推油门450se猛窜起来尾巴几乎不动,我想你的是不是尾桨连杆在舵机盘上装的太靠里了,往外装装试试

楼主:
我用星型那个盘,装中间的位置~

楼主:
就像老冰哥说的,把LIMIT调到120就没事了~

不过老是撞墙,怕烧舵机~

网友:
其实9650是为电车设计的

9650是大扭距数码舵机,但是用作电直尾舵机速度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