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发动机的油垢怎么清洗?

楼主(2006-11-27):
谢谢!!!!!!!!!!!!!

楼主:
真让我失望,就没人告诉一声?

网友:
甲醇机用热水泡了放清洗剂用刷子刷就可以了

甲醇机用热水泡了放清洗剂用刷子刷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有油垢!准备一些甲醇装在喷灌里、每一趟飞完发动机冷却后喷一喷 去除外表的油渍,发动机不要调的太贫油、让发动机长期在高温状态工作,这两个原则掌控好、飞个200~300趟发动机外观仍然可以保持如新!
如果事后在想办法去除油垢、再好的方法都没能让发动机恢复新的外观。

网友(2007-08-30):
我用牙膏+牙刷,刷

网友:
用机头水吧《在电子另件商店有售》,喷后十分后用刷一刷,油污便除,我的机头放了十年油污也一样除去,机头里面用MO_40清洗,然后再用汽油清洗一遍新的一样.

网友:
一般用煤油,又便宜又安全,清洁效果也好。

网友A:
把所有塑料和橡胶零件拆掉,放到锅里加水煮1个小时,什么油污清不掉,哪用那么多麻烦?煮干净后晾干,抹点摩托车机油(最好全合成的R4,虽然90多一瓶,值得啊,不会干),装配起来就好了。我不光模型发动机这样洗,连我的DIO50(一种娱乐小型摩托车)都这样洗,洗完后放一冬天,第二年一马达就着

网友(2007-10-01):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塑料和橡胶零件拆掉,放到锅里加水煮1个小时,什么油污清不掉,哪用那么多麻烦?煮干净后晾干,抹点摩托车机油(最好全合成的R4,虽然90多一瓶,值得啊,不会干),装配起来就好了。我不光模型发动机这样 ...

最起码一个专用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