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发贴庆祝一次顺利起降

楼主(2006-11-27):
本人初玩电直,摸索了个把月,终于组装了台688的1#.
配置是:控9X2,GY401,AKE 450R35,好盈25A,还买了块奢侈浪费的AKE 25C电

刚开始用4个FUTUBA  S3110舵机,性能没得说,但我技术太差,飞了两次,都升空不到5秒,炸下,结果就是XXX轴全换。
一个S3110舵机也坏了,这个打击可比较大,150大元的东西不能这样摔,没齿轮换啊,
接着采购一批盛辉,换上三个9克,尾舵保留S3110,脚上绑缚作用奇大的  乒乓球!!!!

在这维修期间也练习了些模拟,也是乱飞,但舵感提升了些。

昨天又去实战一番,有进步了,终于你能将机子顺利起降了,当然留空不到1分钟。。。。
因为感觉不是我在玩飞机,而是飞机在玩我,左右飘,前后荡的幅度超过15米,就是不能让他安定住,
当心慌时就赶快来个迫降,,,,还好乒乓球落地,没大碍!!!
当然好运不长,这样粗暴的几次起降后,还是翻了,盛辉又扫了两个。。。
贮备了三块电池,结果一块多没用完。。。。收场

网友:
新手都这样,呵呵,688其实很稳的,简直跟油直似的。要不怕艰难,多练模拟器。

网友:
這是我初學時  高手給我的一段話  供您參考
......................................................................
使用練習架的方法是:
先用跳的啦!!!(不是持續加油)
剛開始起飛離中立點一定不會很準
所以直升機剛拉起來的瞬間(別拉太大)
觀察有沒有偏航
立即收油門下來微調(也別收太快哩)
(以上動作就像在跳)
調完再上

等到中立點微調完成(原地垂直跳)
慢慢的多跳幾次(高度膝蓋以下)
越跳越高(乒乓球腳架很耐的)
開始把收油的時間慢慢延後
如果感覺可以了
就可開始低空停旋嚕(有問題一樣收油.讓練習架解決危機)

我是這樣起步停懸及日後調新機子的(包含撞機後修復的試飛)
一點壓力都沒有喔
...................................................................

网友A:
呵呵,我和楼主玩的时间差不多,但幸运些,现在已经能3面悬停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先练模拟器啊,模拟器上舵感没问题了,再飞真机,那应该没问题。另外飞机的调试也相当重要,如果身边有高手的话还是请他们帮忙看一下,能避免很多问题。最后一点就是要相信自己,找个稍微空阔点儿的地方,大胆升空,千万别慌,起来1米后就和模拟器一样了,很好控制,前提是在模拟器上悬停没问题。不要怕摔机,越怕越摔,只要克服了心里压力,飞机也调校的没问题,相信你很快也能3面悬停了,呵呵

补充一句,我每天飞4块电池,可能比其他新手朋友练的多些把。

楼主:
谢谢几位鼓励
玩电直还是很危险,要远离
我额头上已经留下三道横了
我表弟的裤头被我挂出两道口子,肚皮挂彩
惭愧惭愧
都这样了,我得水平还这样差。。。。

网友:
同感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和楼主玩的时间差不多,但幸运些,现在已经能3面悬停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先练模拟器啊,模拟器上舵感没问题了,再飞真机,那应该没问题。另外飞机的调试也相当重要,如果身边有高手的话还是请他们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