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上用的悝电可飞黑鹰400直升机?????

楼主(2006-11-27):
近日找到三块pda上用的悝电,每块标准电压3.7V,每块容量3600MA,想用这三块电池串联,请问大家:可飞黑鹰400直升机?????

网友:
不行啊,放电电流不够。强迫高强度放电,你那个电池很快就挂了。要用专门的动力锂电,不然就只能并联使用(而且还要解决一致性问题)

楼主:
哦,放电电流不是跟容量有关吗?容量越大,放电电流越大?

网友:
放电电流与电池C数有关

楼主:
那怎么知道电池C数???????????

网友:
是啊
电池上有标吗

楼主:
电池C数??有没误导啊!!我的PDA电池是软的那种锂聚合物电池.3.7V,3600MA,三节串联.
我今天用DH2790DH2790电子负载测试如下:
电池冲足电压:12.6V, 放电电流6A,电压从12.6V下降到10.00化费时间:29分种.
电池微温热.

楼主:
关掉测试负载2分钟后,电池电压回到11.1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C数??有没误导啊!!我的PDA电池是软的那种锂聚合物电池.3.7V,3600MA,三节串联.
我今天用DH2790DH2790电子负载测试如下:
电池冲足电压:12.6V, 放电电流6A,电压从12.6V下降到10.00化费时间:29分种.
电池微温热.

你该尝试口含电池做30A电流放电测试 (舌头感觉更灵敏)
LZ别怒,开玩笑的

网友:
一般的锂聚放电也就两三C,作为一般用电器这样的电流可以了,不过作为RC动力电源电流不上个十来A是不行的,这个还是最起码的。你说的那种锂聚电池容量虽然有3600mah,不过最大放电安全电流应该不会超过10A,给个380电机加上负载都不行,还是做回安分pda电池吧。我的asus A620bt给我用三块1600mah的锂聚并联着供电,最大亮度再大cpu可以用近十个小时O。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C数??有没误导啊!!我的PDA电池是软的那种锂聚合物电池.3.7V,3600MA,三节串联.
我今天用DH2790DH2790电子负载测试如下:
电池冲足电压:12.6V, 放电电流6A,电压从12.6V下降到10.00化费时间:29分种.
电池微温热.

400级的电直电流一般在15A以上,如果是1300mah锂聚需要12C的放电,误导这个词比较严重 楼主觉得我误导就当我没说,您觉得您的电池可以用就把它装在电直试试。

楼主:
我要试试看.可控还没到.

网友:
容量大不一定放电能力大,黑鹰400悬停电流大概8-10A的样子,稍微做点动作就15A了,自己试验一下看看吧.

网友:
不要飞暴力3D,旋停和航线肯定没问题,我用500MAH多个并联都没问题

网友:
对了2C电芯新时可以飞电直,十几循环下来就不爽了,三个小电直一年用掉了80多片960MAH的2C电芯,用15C电芯组的才最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