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外遥控参赛机(不定期更新)。

楼主(2006-11-27):
htwist 搞的比赛截止到明年3月,时间很充足啊!正好最近有那么一点点激情,所以就用来做飞机吧。
从毕业到现在,我有大概半年没飞了,为了容易上手、制作简单、对场地要求小,我就做架红外遥控的室内机吧。应该是符合比赛要求吧?(我记得要求是不限机型的)
这次要DIY到底,所以红外遥控器都要自己做。明天就去采购元件。
此为开题帖,以后的制作进展直接跟帖。

楼主:
拖了很长时间才开工,主要是元件不好配齐。其实现在元件也没齐,但还是先做起来吧!

首先,一个6芯的midi头FUTABA。

打开,看一下。在头上标出了1—6。要焊接的是1、2和外壳的地。因为对JR一直是情有独衷,所以用的线的颜色为棕(地)、橘(信号-2)、红(电源-1)。

因为只有3根线,插头自己的卡头肯定是夹不住的。所以用热溶胶固定。

原来的图不清楚,上面的图是补拍的,3根线绞合起来。

另一头接好小插头。这样接线就做完了。

网友:
占个位置,等上图!

网友:
就这么没了a

网友:
看好你!别半途而废哦!!!

网友:
请把参赛图发到比赛专区http://www.mx3g.com/forum-55-1.html

网友:
完了,还没开头就结素了

楼主:
    一根线能有什么用?关键要看这线接的是什么。
    东东:一个小盒子、一个试验板(以前用过的旧板,比较黑)。

    我说过,元件还没齐,所以电路也只焊了一半。在盒子上开个孔,把LED露出来;再在电路板上打个眼,好用螺丝固定。

当当……,连线就是用在这的。先面是……

我说这是给4VF用的开机指示器你信吗?不信?看,开机后灯就亮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要知道这黑东东到底是干什么的……嘿嘿,等我发新帖吧。
另:本人干的比较慢,从我发帖到上图的时间间隔你就知道了。反正明年3月前完工不就行了吗!
    下一步的东东涉及到下面三样中的一样,你猜是哪个?

网友:
红外发射矩阵

网友:
 顶个,希望早日搞好,也能早日学习!

楼主:
12月13日进度

    既然是DIY就要连遥控器都自己做。但是完全自己做是不现实的——对于我而言,所以就有了这个,借用了遥控器的编码。

    好了书接上回。
    三样东东。发射管、接收管、KFC的月历,是哪个呢?答案是:KFC的月历。

    话说那天我去买元件,正至中午,腹中饥饿,于是杀至KFC,想了想近几日,KFC在电视上做广告,说新出了名约“飞燕虾”的快餐,一问之下果然有,且推出了“飞燕虾套餐”附送KFC日历,是立刻交上31两纹银,尝尝新鲜,话说这KFC月历还附带了每月的赠卷……

    好好好,说正经的。不然大家扔地鸡蛋多的可以砸死我,砖头也够我盖楼了。
    昨天的电路其实就差一个三极管或是FET管做控制了,随手揪了一个D882接了进来,再焊上两芯的插头。
    在做发射头的时候,我先做了几个实验。数码相机的感光范围一般是比较宽的,所以红外线在相机上是“可见”的,发射功率的不同在亮度上也会不同。
        开始我将3个发射管串接,接9欧电阻。使用恒压恒流源供电,当电压9V时,电流500mA,可想当4组这样的电路工作时电流会有多大,就算是发射管受得了,遥控器也受不了啊。
        改一下,电压5V,小电阻100欧,另两个兰的是9欧。电流小于100mA。

    下图,电压9V,电流120mA。

    用相机看了一下银辉的红外小电直的遥控器,那个亮啊!!都看到光晕了,拆开看了一下:3个发射管串接,限流电阻0.51欧?!!!厉害。不过我还是要用100欧的限流电阻,不行的话再换嘛。

    定了参数后,考虑一下外观的问题。电路板用了新的绿色板,质量很好。发射管原打算排列的好看些,比如W形。但是感觉不好,最后还是用了最常见的阵列排布。左右分开,4组12个。中间一个LED,显示工作状态。有人会说我的发射管是不是少了点,其实问题不是数量,而是功率。银辉3个管子电流大些就可以工作的很好,我12个电流小些为什么就不行能?

    焊好发射管和电阻,接上线,在盒子上再开一个孔。将发射板用海面胶带粘在盒子上,方便以后拆卸改装。

    与发射机连接,盒子的厚度恰好和天线与把手的间距相同,卡在这里正合适,一点也不晃。

    现在发射部分的硬件是全完成了,但还要把单片机写好插进来,电路才能真正工作起来。
    至于接收部分,材料现还在搜集中。

网友A:
嘿嘿,你就做吧,等比赛那天我搞个安防用的大功率红外灯照你的飞机,就算纠错,我也看你谁的功率大,光线墙

想不炸机,就给我烧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你就做吧,等比赛那天我搞个安防用的大功率红外灯照你的飞机,就算纠错,我也看你谁的功率大,光线墙

想不炸机,就给我烧香吧.........

 够毒。。。

网友:
别让大家失望~~~顶哈 ~~~

网友:
恒流供电,发射管的电流不过15-20mA吧,不然就烧了。但是用脉冲方式工作电流可以达到50mA而且不烧管的。遥控距离可就大增了。

网友:
看好你哟

网友:
用PS游戏机的震动手柄做红外遥控器不错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2006-12-27):
    接收做好了,看看,很小的哦!

    手工的板子刻的太丑了,就不显眼了。大家看焊好的吧,没有阻焊剂的保护,焊锡到处跑,也很不好看,好在能用就行。

    有多小呢,看对比。注意:我用的是新版的不锈钢一角,很小的那种。板子具体的规格是10mmX10mm。

    纯电路重:0.34克。

    加上一体接收头,和线圈是1.21克。这里面要考虑我用的线是粗线,后面会换轻的,但接电池和电机的线没有加进来,主要是不知道会用多少,实际用时要尽量的短。估计不算电机,电子部分的重量在1.7克左右。

    因为电机和桨都没有找好,电池自然也定不下来。这部分的重量很难说,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动力搭配的建议?要求使用减速动力组,电流不超过1A,除去动力组和电池的重量剩余拉力在5克以上。补充一句,飞机打算就用书上的室内橡筋动力飞机的图纸,以前做过,比较熟悉,很快就能做好。发射也已经搞好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动力。

楼主:
老实的说,我接收电路的单片机还没烧程序进去,昨天只是先焊上去看看。今天取下来准备烧程序,可总是提示程序区有问题,我把装单片机的袋子拿来一看,标签上居然写的是10F222,晕啊!我样片申请的是10F200!我用的编程器不兼容10F222的!又要耽误好几天了。哎!!!

网友:
楼主你的发射二极管那样的布局不好!还有就是发射二极管没那么大的电流,它是工作在脉冲状态下的!
有电路图吗?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在哪可以申请PIC样片?
楼主的电磁舵最好不要小于100欧,不然会烧端口的.

网友:
非常偑服,能给原理图给我吗?cyberpos@126.com

楼主:
我是在高奇晶圆的北京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申请的。但买一片也不贵的,现在片子不对,我就只好花钱买了,让他们发快递,到的能快些。
    PIC的单一端口电流不能超过25mA,端口的单方向总和电流不能超过75mA。
    按一个口20mA计,如果是3通道的,有2个通道带线圈,这样推、拉电流各为40mA,片子都还在安全范围内。
    电池为单节锂电,电压设为4V,则线圈电阻最小200欧,电压下降后电流也就小了。手头上线圈的电阻为180欧,电流最大23mA ,安全、安全的很。
    这里还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在交流量下线圈的感抗问题。控制方向舵的PWM波是1.6kHz ,线圈的电感是7mH,所以感抗约是70欧。就是说在方向没有打死前,线圈的电阻在250欧左右,电流还要小。
    这里小节一下:因为单片机的端口有电流限制,所以线圈的电阻不能太小,否则在单节锂电的电压下电流过大会烧坏单片机。但考虑到线圈也是一电感,在交流的控制信号下会有感抗,所以电阻值会加大。
    这样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取合适的线圈,使电流在不超标的情况下尽量的大,以获得最大的磁场强度,即电磁舵的出力最大。
    同时要考虑,一个200欧的线圈和一个50欧的线圈在重量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网友:
好厉害的牛人啊

网友:
请教一下~!!????

红外发射和接收是和频率有关还是和编码有关~还是和红外发射管和红外接收头有关呀???

楼主:
光谱位于红色光之外, 波长为0.76~1.5μm,比红色光的波长还长,这样的光被称为红外线。现在最常见的是发射波长为0.9μm的红外管。
    红外遥控发射数据时采用调制的方式,即把数据和一定频率的载波进行“与”操作,这样可以提高发射效率和降低电源功耗。调制载波频率一般在30khz到60khz之间,大多数使用的是38kHz,占空比1/3的方波,如图2所示,这是由发射端所使用的455kHz晶振决定的。在发射端要对晶振进行整数分频,分频系数一般取12,所以455kHz÷12≈37.9 kHz≈38kHz

        红外信号接收系统的典型电路如下图所示:

       该电路包括红外监测二极管,放大器,限副器,带通滤波器,积分电路,比较器等。红外监测二极管监测到红外信号,然后把信号送到放大器和限幅器,限幅器把脉冲幅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而不论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距离远近。交流信号进入带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可以通过30khz到60khz的负载波,通过解调电路和积分电路进入比较器,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还原出发射端的信号波形。注意输出的高低电平和发射端是反相的,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接收的灵敏度。
  以上电路被集成在一个元件中,成为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如下图所示:

红外接收头的种类很多,引脚定义也不相同,一般都有三个引脚,包括供电脚,接地和信号输出脚。根据发射端调制载波的不同应选用相应解调频率的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很容易引起干扰,因此在接收头的供电脚上须加上滤波电容,一般在22uf以上。有的厂家建议在供电脚和电源之间接入330欧电阻,进一步降低电源干扰。

楼主:
红外通讯数据采用脉冲编码,所谓脉冲编码,就是将每位数据信号用一个脉冲来表示。例子程序的红外编码以脉宽561us、周期4*561us代表“1”;以脉宽561us、周期2*561us代表“0”。脉冲信号都调制在占空比为1/3,频率为38kHz的载波上再发送出去,调制后的信号“1”和“0”如0所示。这样做有两点好处:第一,减少了有效的发射时间,有利于降低平均功耗,这对于采用干电池供电的发射器十分重要;第二,外部干扰信号多为缓变信号,有利于抗干扰

楼主:
好像是文不对题了。这是电动版,但我的贴子到现在连飞机的毛都没有出现一下,真是对不起大家啊!这帖当初就该发在遥控器版。
联系到  流星  已经是白鹭和旋翼机都做好了,而我连一个小飞机都没有搞定,真是惭愧啊!!
我一定要加快速度,尽快把电子部分做完,开始做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文不对题了。这是电动版,但我的贴子到现在连飞机的毛都没有出现一下,真是对不起大家啊!这帖当初就该发在遥控器版。
联系到  流星  已经是白鹭和旋翼机都做好了,而我连一个小飞机都没有搞定,真是惭愧 ...

哈哈,我要向你多学习下红外遥控方面的知识

楼主:
元旦休息,买了数码相机。上制作进度图,我做的好慢啊!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哎!
这几天飞机就做了照片上的那么一点。全是火柴棍(当然不是真的火柴棍,2mm轻木自己裁的条),干脆飞机就叫 火柴 得了。

网友B:
 搬个板凳儿等......

网友C:
顶你 做好了 别望了 给我也弄一套

网友D:
编码写好了吗??
一直关注~不知道楼主的摇控和接收的编码写好了没有~有时间我也想做一个~要多多讨都才行~!

网友E:
严重关注中,不知楼主哪里能购得PIC及其编程器?

网友F:
请问楼主如何克服红外线的方向性问题?
如何保证飞机始终能收到红外线控制信号?

网友D:
请教一下~!!????
PIC的片~~如:PIC16F84A PIC12F629 PIC16F630 PIC10F200 这些PIC片可以反复擦写的吗???

网友D:
还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C(2007-03-18):
成太监了

网友G:
LZ要做几克的?什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