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t4vf用多少伏的变压器啊?

楼主(2006-11-27):
请问:futaba T4VF用多少伏的变压器啊?我买了一个飞天的模拟器USB的,谁知用futaba的控玩模拟器要装电池的,我的电池是4节GP的锂电和4节杂牌的锂电混用的,一分多钟电压就低下来了。后来看一下futaba的控,上面有一个插空。我买的是二手的,没有变压器,不知道是多少伏的、多少安的?那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还有帮我看一下这套模拟器怎么样?顺便问一下,我怎么不能上传图?

网友:
9.6V,400mha

网友A:
在市场上买个12V直流输出,电流1000MA的适配器,3.5MM的插头,记住是里正外负(孔芯是正极,外面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市场上买个12V直流输出,电流1000MA的适配器,3.5MM的插头,记住是里正外负(孔芯是正极,外面是负极)。

非常感谢!还想问一下,用适配器玩模拟器的时候用不用放电池在控里面啊。我是新人,谢谢能回答。

网友:
接上电源也不能用,

控的开关是开的时候,不和充电插口联接的,关的时候才能用充电口给电池充电的,要外接电源是要改电路的。省事的话就接在电池卡上。注意不要把正负接反了。(12V/500MA的电源就可)接了外接电源不用装电池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