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鹰系列飞机的螺距调整。

楼主(2006-11-27):
本人也算个新手,刚学飞行3个月,因为有人带,进步也算一般般,目前为止,可以在上空飞一字型,头冲自己的停悬还不熟。但我对调试黑鹰直升飞机到是有了一点心得,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首先是最初的调整,第一步当然是“调平”,不过我买过的两台机都是出厂就已经调好。
                                       第二步是在标准状态下调螺距。油门中位的螺距应该在0度,满油门应该是                                    9 度,油门最低点应该是负9度。
      调整好机器后,就要结合遥控器调整了,标准模式下的螺距曲线应该调整为:油门最低点为
                                            负1度,或者0度,这要看个人习惯进行选择了。油门中位,即停旋点的
                                             角度应该是6度,最高点则为9度,当然,8.5度也可以。
                                              然后就是油门曲线的调整,一般情况下,在标准模式下,油门的最低为0
                                              中点为50%,最高点则为100%。但如果在油门中位,主旋翼的转速达
                                                不到(2000转),则飞机会出现很多人说的,尾巴锁不住等情况,此
                                                时,你就应该适当加大油门中位的百分比了,既把油门中位调整为55%
                                                 或者60%等,当然,也不是油门越高越好。
             至于尾巴的调整,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以上就是我对飞机调整的一点点心得,希望能对跟我一样是菜鸟的朋友有一些帮助。至于3D模式的调整,相信能飞3D的高手,也不用我在这里唧唧崴崴了。
                        本想上张我的飞机的图片,但不知道怎么传不上去。SORRY。

网友A:
有人帶就學的快,沒人帶就像沒娘的孩子~~

我是沒人帶的那種,需要自學...學了五個月..
我想盡辦法調成
油門  槳角
0%      -2度
50%   5.5度
100    12度

所以你的第二步前三句,不太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另外,你知道混控怎麼調嗎??
我不太明白怎麼調混控,有什麼用處....傷腦筋..

我是用Futaba 6exhp的控

楼主:
你加我QQ吧。我语音聊告诉你。

网友B:
我调高了尾巴转速会不够啊!

网友:
悬停点可以选在50%~70%之间。油门在悬停的时候可以相对再高一点。这样会更稳定。同时舵量感觉也更灵一些。至于螺距曲线 0%点还是-2比较好些。  、//6Ex调黑鹰如果是普通十字盘的没有其他混控可以调(尾舵混控除外,现在一般都用锁头的陀螺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调高了尾巴转速会不够啊!

你可以試著調整尾槳的主軸,
1.我把尾槳主軸盡可能的向外(右)伸,
2.再把尾槳盡可能的向最外(右)的地方固定(目的是要將尾槳角度達到最大)
3.飛行時再注意尾槳主軸是否會位移,(位移會造成尾槳角度無法達到最大)會位移的話要鎖緊

我試過了,配合螺距再加上注意尾槳角度是否可以達到最大,這是可以解決自旋的問題,

我是這樣的思考:看別人飛黑鷹都可以3D,所以設計上應該是可以滿足飛行才對,應該是有固定的設定值,我們不知道而已

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人帶就學的快,沒人帶就像沒娘的孩子~~

我是沒人帶的那種,需要自學...學了五個月..
我想盡辦法調成
油門  槳角
0%      -2度
50%   5.5度
100    12度

所以你的第二步前三句,不太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

如果你用带锁尾(AVCS)的陀螺,就不要开尾舵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带锁尾(AVCS)的陀螺,就不要开尾舵混控。

我用的是GY401..尾舵是用輝盛9G..是在陀螺上關還是在控上面關??

网友(2007-01-17):
回复 网友D:

浆角怎么调啊,,,,还有,ESKY0704A的陀罗是不是锁尾的啊,,要在控里调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