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06-11-27):
马达上有两个104电容,还有个不知是什么东东?请个为看看啊!(把正负极连接起来的)

网友A:
还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容

会影响马达的转速或扭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影响马达的转速或扭力吗?

完全不影响。

网友:
是无极电解电容。一般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只是起稳定电压,消除脉冲干扰,减少火花。

网友:
别拆了哦!不然你的电刷就好快烂了,呵呵遥控失灵等等....

网友:
有用的东西。。。。。保证你的遥控设备不被。电机的火花影象遥控器的工作。。。。。。。

网友(2007-07-14):
这位楼兄分析的及对!消除脉冲干扰,减少火花。

网友:
无极电容,可有可无。

网友:
火花电容嘛

网友:
我見到黃色的符貼在馬達上,應該是從各大廟宇求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