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昨天 完成了kt3d机 手上只有拉马的7.4V的电池

楼主(2006-11-27):
昨天 完成了kt3d机 手上只有拉马的7.4V的
电池
就用这个飞 根本飞不起来 我用的 是 1074的浆+铃铛2409+18A电调
是不是一定要用11.1V的锂电的呢 我是第一次做 飞机比较重的 估计有大于500克
各位大哥 帮帮小弟吧谢谢

网友A:
太重
应该减重。机身可用碳纤杆。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是啊!!太重了.

网友D:
500g就玩不了3D了吧,3D机要保证300g左右啊。

网友E:
lama的电池挺猛的啊,是机机太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