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科乐科LAMA IV进来聊聊呀!!

楼主(2006-11-27):
如题呀  最近想买个小电直 这两个ESKY LAMA和科乐科LAMA IV买哪个好呀!!!科乐科LAMA IV这个的性能如何呀!!

网友:
这个飞机可以,稳定性很好!
很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

网友:
我看到沈阳的模族模型只卖¥480,不知道可靠不?

网友:
看看我的店~主做科乐科产品~http://shop33874721.taobao.com/

网友:
科乐科的群33759456
雷鸟的群6247092

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A(2006-12-31):
刚在飞

刚从火腿那出了架IV在飞,,,两幅翼已经打坏,,定中,,,用可乐罐皮包一包再飞,,不稳了,,还得等翼,,,,能悬停个几秒,,,等装上新翼应该可以了,,大概飞了5次电池,,,,,对了,这种机有需要调到4合1里面的参数吗?在线等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从火腿那出了架IV在飞,,,两幅翼已经打坏,,定中,,,用可乐罐皮包一包再飞,,不稳了,,还得等翼,,,,能悬停个几秒,,,等装上新翼应该可以了,,大概飞了5次电池,,,,,对了,这种机有需要调到4合1里面的参数吗?在线等答复

一般不建议调 有时发射机微调调到尽头还不能使悬停尾巴正常 也不要轻易动4合1里的电位器 多数是由于机械部分造成的 比如桨叶有破损造成某桨打破平衡 即使要动 调前一定标好初始位置 以便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