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r35与亚拓430优劣对比

楼主(2006-11-27):
450r35与亚拓430优劣对比,欢迎灌水

网友A:
R35的功率储备要大一点,因为定子和转子直径更大

网友:
个人感觉不出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35真的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5的功率储备要大一点,因为定子和转子直径更大

锭子转子直径大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比过了,R35跟450GT的转子直径一样,磁钢太若

网友:
R35非常不错,配13T动力非常暴,并且做动作不丢转,比430是好得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35真的很差

有可能和你用的电调、电池有关系。用15C以上和JETI或者凤凰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和你用的电调、电池有关系。用15C以上和JETI或者凤凰试一下。

哈哈哈~我从来都是用15C和18C的电池,电池性能经过测试,没的说,电调?凤凰45A.开的定速~
一直用450GT.后来看到新的R35,于是就吃了螃蟹,结果让我失望死了,飞起来根本就很吃力,温度也高,用的还是11T齿.与450GT比差远了...

网友:
还是z-power3300kv好.(个人感觉).!没用过r35但用相同的电池至少比430L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从来都是用15C和18C的电池,电池性能经过测试,没的说,电调?凤凰45A.开的定速~
一直用450GT.后来看到新的R35,于是就吃了螃蟹,结果让我失望死了,飞起来根本就很吃力,温度也高,用的还是11T齿.与450GT比 ...

别人都用13T,你却用11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人都用13T,你却用11T。。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用?哪里错了?
是用11T的力矩大还是用13T的力矩大!?
11T的转速是不够13T高,学过物理的都知道.
如果说我用11T,是转速不够造成的飞行效果不佳,那就是我的个人的齿轮搭配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是用11T不能有严重的掉转现象.可是我在飞行过程中感到掉转严重.
而用11T的扭力是大与用13T的扭力,11T的动力储备好点,可是用11T都掉转严重,你还能想象让我用13T?
转速不代表力道,他只能代表由于惯性而拥有了瞬间爆发力.要持续的动力输出才能够满足3D飞行要求!
个人见解,如有不对欢迎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用?哪里错了?
是用11T的力矩大还是用13T的力矩大!?
11T的转速是不够13T高,学过物理的都知道.
如果说我用11T,是转速不够造成的飞行效果不佳,那就是我的个人的齿轮搭配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 ...

比较支持这种观点.

网友:
R35和430都用过
反正R35不会比430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用?哪里错了?
是用11T的力矩大还是用13T的力矩大!?
11T的转速是不够13T高,学过物理的都知道.
如果说我用11T,是转速不够造成的飞行效果不佳,那就是我的个人的齿轮搭配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 ...

你真的配错了,要配13T!
配11T扭力大是没错,但是转速上不去,动力当然差很多!11T和13T相差18%呢!

网友:
我感觉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动作配置,跟大桨,电机,电调,电池,齿比,飞机的重量这六个方面都有关系.不能单纯的看某一个.得按照不同的飞行要求来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配错了,要配13T!
配11T扭力大是没错,但是转速上不去,动力当然差很多!11T和13T相差18%呢!

转速不代表力道,他只能代表由于惯性而拥有了瞬间爆发力.要持续的动力输出才能够满足3D飞行要求!
此观点上面早就说了~

网友:
补充一下,我觉得R35不好是跟我现在用的450GT做了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的性能参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才会再买R35当备用电机,可是......

网友:
不要猜测,试试13T就知道了

网友:
450R35配13T或14T都可以,14T相当暴力,对电池电调有更高要求。
450GT我以前也用过的,感觉掉转速厉害,飞过一两次就没用了。
当时用电池用12C,可能和此有关,用现在的好电池也应该不错吧。
发高烧你配11T肯定是不适合R35,不要用理论去算,试了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