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尾桨射桨的问题

楼主(2006-11-27):
我的亚拓这两天奇怪得要命,连续射了两次尾桨,都是从尾桨中联上桨夹的螺丝根部断裂,换了两个都是这样,不知道原因是啥?请老鸟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尾桨不平衡,尾轴弯曲或者T座弯曲.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螺丝上的太紧了,螺丝不要上太紧(记得上螺丝胶)。上得太紧螺丝会和周围较劲造成震动时切断螺丝。(前提是尾轴不能弯,否则还是会射的)

要彻底解决,换新款SE的尾旋翼,新款的尾旋翼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不平衡,尾轴弯曲或者T座弯曲.

同意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好像尾轴有点弯曲而且尾桨使用前也没有做平衡处理,不严谨的后果,以后一定改正,直升机飞行前进行检查时绝对必要的,包括个部位的螺丝,又一次好险,准备飞行时发现一条电线位置有点不对,就想检查一下,结果一拿旋翼头,一个固定桨夹的螺丝已经非常松了,如果上天,后果不堪设想!!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