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688震动巨大?

楼主(2006-11-28):
今天调机机调的我头大了
震动巨大!
最后把大齿盘取了只留个电机在那里空转也是很大的震动
但取下电机来看看,电机的震动也不是太大!
到底这是咱回事!
那个给我出点注意嘛!

网友:
这么好的机机也振动啊?我还以为就我的四通电直不好调呢

楼主:
对!
就是共震,但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先

网友:
一个模具出两只桨,然后就混起来用,不震动才怪,厂家应确保一对尾桨出在同一个模腔里.怎么几家厂家都犯这低级错误?
尾桨不是拿来看的,而是高速转动的,模具做得再好也有差别.

网友:
是桨的问题,你用的是原厂的桨吗??

楼主:
我把所有的桨都取了。
只留一个电机在机架上空转也是很大的震动,而且很吓人的那种!
感觉整个飞机要散架的那种!
开时候的时候是抖,但取了尾桨后就不抖了。肯定尾桨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的桨都取了。
只留一个电机在机架上空转也是很大的震动,而且很吓人的那种!
感觉整个飞机要散架的那种!
开时候的时候是抖,但取了尾桨后就不抖了。肯定尾桨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检查皮带是不是过紧,关于皮带的松紧度最好在不丢转情况下放到最松(调节这东西就看手感了,千万别丢转情况下的最松),.......................
尾桨引起的震动来自于,尾轴弯曲,尾桨重量不平均,尾桨攻角不一致,至于原因慢慢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