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

楼主(2006-11-28):
请问微型晶体和普通晶体除了体积以外还有那些区别?性能一样吗?比如GWS的R6N和飞高的都是微型接收机,但是晶体用的就不一样。

网友A:
才买错了个微接晶体,至少我测试是一样用的.

网友B:
一样的,只是封装不同!

网友C:
理论上UM-5小晶振应该都是通用的,不过有时候生产厂会把频率做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