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28):
有一PDA锂电,3.7V  3600MA  我用三只串联,现测试如下,(我用DH2790测试).放电电流6A,电池电压从冲足的12.6V降到10.00V,时间用了29分钟.
请问:这种电池可飞SJM400吗??

网友:
不可以.放电电流持续要15A以上.PDA用的是小电流与模型的大电流不同特性.

楼主:
我的DH2790再大测试电流12A,那我用12A放电测试,看看能维持多少时间,大不了报废电池,若能维持十几二十分钟的话,应当可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DH2790再大测试电流12A,那我用12A放电测试,看看能维持多少时间,大不了报废电池,若能维持十几二十分钟的话,应当可用吧???

当心过熱爆开。安全第一。

楼主:
请问SJM:SJM400在100%油门时,11.1V电池放电的电流.(要正确数据),谢谢!

网友:
不飛3d 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