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400级+辉盛30A,多少C电池比较好

楼主(2006-11-28):
西尔400级+辉盛30A,多少C电池比较好

网友:
这个还要看你的负载多大,多少KV多少T铜齿,一般1800MAN12C(包含12C)以上都没太大问题.KV过3000的+铜齿13T以上的1800MAN15C(包含15C)以上都没问题......
10C1800MAN的在高负载下会容易达到电池的负载极限(影响电池寿命)..................
在高C数的在高负载情况下容易达到电机的负载极限(烧掉电机或电调,估计这个及别的电机极限在40A左右吧).................
我在电机堵转的时候烧过30A电条,......在高负载时候累垮过10C1800MAN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