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28):
新买了401的确是个好东西。
但是,他被干扰得一塌糊涂。为了防止再次被大桨打坏,我把
陀螺仪
都放在大齿轮的后下方,以前用过006 ,telebee ,放在哪里都没事,但是401放在哪里就不行无法工作。乱抖。 想办法把电调,陀螺仪用金属网屏闭接地都没用,只有放在大家常放的平台上。太危险了,有其他的好办法吗???请教了。

网友A:
加防撞杆.或帖片散热片这样保护一下

网友B:
加个铁壳

网友C:
放在现在位置的底面上试试....

网友:
原帖由
nafam
于 2006-11-28 21:35 发表
放在现在位置的底面上试试....
 楼上的几种法子都试啦,效果不好

网友:
没有好办法了吗?

网友D:
用倒吊的方式 裝在以前陀螺儀的正下方 試試看 用束帶固定住

网友:
其实,我市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别的比401低几个级别的陀螺仪为什么没有被干扰得现象??到底是谁在干扰谁,是电调电机干扰陀螺仪,还是陀螺仪干扰接收机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