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的咨询

楼主(2006-11-28):
今天我使用1000mha 2S 15C 的
电池
电机
2212 KV1600 1060桨 ,全油动力是18A ,试了一下1+1,刚开始飞得很好,但使用的时间很短,只全油飞行了不到1分钟就突然没动力了,机机螺旋下水......但下来后测试电压仍然有7.99V. 我这里想咨询的事情是,电池的正确使用方式是否有这样的规定:正常使用电流不应该大于mhaxC,也就是说我这个电池的正常配置使用的时候,不应该大于15A的电流.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电池估计完蛋了

网友B:
原帖由
xwdwy
于 2006-11-28 13:44 发表
电池估计完蛋了
同感!我的电池也是这样完蛋的,......现在只用氢电了.

网友C:
唉!!!!换小桨吧,0947或试试`1047

楼主:
回复 网友D:
唉!!!都怪自己异想天开呀,,原先就是用9050飞得好好的,,,后来用在另一架上就懒得拆,换了个1060来,,,,,,报应....

网友E:
电机2212 KV1600 这个KV 应该 配小点的桨吧 过负荷了 小心你的电机~~~~
7寸或者8寸比较合适

网友F:
你的电池过放了,这个电池最大电流15A,最大安全电流12A,你用到18A,自然是挂掉了

网友G:
我的1000KV电机配9X6的感觉已经很大力了,你还是KV1600,估计电池不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