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素与分辨率

楼主(2006-11-28):
不知道象素与分辨率的关系是怎样的呀/??是一个象素就对应一个点吗??

网友:
分辨率是 象素密度 依赖于物理设备的限制 日常用的 crt一般 每英寸 72~96个象素点,液晶显示器可以经常看见 一些高的例如160象素点每英寸。彩喷打印机可以支持到200~600象素点每英寸,激光的可以达到600以上。密度越高显示效果越好。
象素是构成 这个位图一共有多少个象素,一定象素的位图在不同分辨率下的尺寸不同,所以需要大尺寸显示的时候就需要有相应的象素量来支持分辨率。否则靠插值计算出来的是虚的。
数字设备的弊病,模拟设备无此

网友:
我是做视频广告的,中国普通电视(标清信号)一般是72个象素点一英寸,制式是PAL-D1,720×576(象素)象素比例1:1.067,画面比例4:3。VCD又称普通清晰度信号,352×288(象素),现在流行的HDTV有几种格式:1280×720P(主要厂商JVC),1920×1080i(索尼的 实际象素1440×1080),1920×1080P(欧美为主)。
回答你象素与分辨率的关系
答:象素是图象中最小的单位,也是你说的一个象素就对应一个点。而象素一般为距型,象素的长宽比就是象素比(一般图片是1:1  中国电视信号1:1.067)。一个象素只能显示一种颜色。无数的象素组成一个图像。
分辨率是指某一单位面积内有多少个象素,象素越多图象越清晰。

还有很多,但我要睡觉拉 哈哈~     我是早上9点工作到转钟3点,在看贴到现在4:35,人不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