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家们请问一下比赛发动机的要求?

楼主(2006-11-28):
各位玩家们请问一下F3A和F3C或者就是专业
比赛
,比赛
发动机
的限制是哪些

楼主:
为什么每人回答?

网友A:
根据谣言说F3A发动机不能超120CC 飞机最大是2M*2M的就知道这点
根据谣言说F3A发动机不能超120CC 飞机最大是2M*2M的就知道这点

网友B:
FAI F3A关于发动机的规定是 没有限制!只要飞机总重量(毛重、不含燃料,但是电动的话包含电池)不超过5000g,飞机大小不超过2000mm x 2000mm,都是在可容许的范围。
FAI F3C关于发动机的限制是二行程91(15cc)以内,四行程没啥印象,机体大小以及旋翼面积有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