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鸟问个菜问题

楼主(2006-11-28):
请问
滑翔机
要电调的吗?
在问下滑翔机用什么遥控较好(便宜的啊..穷)

楼主:
没有人能帮忙下我啊?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滑翔机,一些在山顶飞的可以不装动力,不过普通的滑翔机还是装动力比较好,这样起飞容易一些

楼主:
谢谢你了..
那么需要电调的,吗?
还有请问用什么的遥控好点啊..

网友A:
有动力当然要用电调,遥控器最好用4通道

楼主:
36#的遥控能玩吗?

网友A:
你熟练应该可以就是接收器要配好

网友B:
36#的遥控当然可以用,需要电调。
-------------
36#的遥控能玩吗?

网友C:
如果玩得是无动力滑翔机的话那就不需要电调了。如:DLG、P3T
如果是有动力的那就必须遥控调整动力大小就要用到电调,如P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