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E复活升级喽!~~

楼主(2006-11-28):
昨天因使用无刷不当导致炸机,苦修了一个晚上,终于完工,下午航拍的设备到了,抓紧装上,给大家欣赏一下,

网友A:
黑白还是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白还是彩色的?

晕!~   都什么年代了   当然是彩色的了  还带语音的!~~~~~~~~~~~

网友:
请问 楼主,天线绕在铝合金脚架上。不会影响信号吗?

楼主:
会啊!~  只是我还没找到有合适的油笔管来传天线!~  散放还太乱,只好..................................凑合以下了,反正冬天都是在厅里飞,信号再不好能不好到那里去啊!~

楼主:
郁闷啊!~   做航拍的视频头离无刷太近了,图象不清晰啊,怎么办,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电磁干扰的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机身的震动,使得视频头乱晃!~   想要航拍怎么这么难啊

网友:
不要固定在头罩上,想办法固定在机架上吧~

网友B:
震动太大航拍效果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太大航拍效果不会太好

怎么能减少JJ所产生的震动?

网友:
这个问题就有讲究了啊。减少震动。
电池震动其实时很厉害的。只是大家没有太留意到。
旋主翼头飞行起来本身就有震动的。特别是小电直的精度本来就要差一些。
所以震动是个永远的痛。

楼主:
那不是废了吗!~~~~~~~白上航拍设备了    郁闷!~~~~~~~~~~~~~~``

网友:
办法总会有的 。

网友:
楼主的电调牌怎么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