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问题!~求教各位高人!~

楼主(2006-11-28):
为什么我飞起来以后视频图象好模糊啊,尤其是
电机
转数高的时候,和视频头安装的位置有关吗?
我的安装位置如图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屏蔽这些干扰啊?

网友A:
电磁干扰,把干扰源及视频装置想办法屏蔽起来,用铝箔试试,注意接地点。

楼主:
高人怎么弄啊 说说啊 先行谢过了

网友B:
是无线和摄像一体的么?如果是那你自己看看你的JJ电子设备是多么的集中啊,尤其跟马达挨的近,我看不要机头罩在前面加个延长板装在前面,天线也不要靠近机身中间。你还说到电机转得快的时候很模糊,震动也是主要原因。
个人意见,参考哈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