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出现遥控关机的时候螺旋桨突然转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6-11-28):
关断
遥控器
的时候,很多时候螺旋桨突然转动,非常危险,有时候还是全速转动,请问是怎么回事?
郁闷啊!

网友A:
玩模型的最基本常识是先开遥控,再开接收,先关接收,再关遥控

楼主:
不好意思!学习了!

网友B:
是啊。以后千万记住啊!!!!!

楼主:
嗯,我吓坏了!

网友C:
好在是LAMA这等小飞机,如果是其他,那就非常危险了。
千万要记住:

网友D:
先拔飞鸡电源, 再关控就没事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