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吊机?

楼主(2006-11-28):
在论坛潜水了几天,在电固和KT版学了很多东西。准备过段时间做一个自己的飞机了。有些问题不问不快:
1。吊机是什么意思?是说把固定翼像直升机一样飞起来吗?
2。现在大家做的飞机都很注重拉力重力比,很多都超过1:1。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永远不会失速?
3。大家的KT板机做不做翼型的?

网友:
1、靠电机强大的拉力把3D机垂直悬停在空中~~~
2、应该是吧~~~
3、3D机一般没有翼形(我猜的~~呵呵)~~~

网友:
1。是的
2。不对,因为没人飞的时候是一直全油门飞,而且拉力和升力是两个概念,升力小于重力=失速
3。一般为省事就做平板翼,当然也有人做出翼型的。

楼主:
不会失速的话,对起落的操控要求就低很多罗。会不会少了些乐趣?
拉力重力比小些会不会好玩些阿?

楼主:
看了3楼的,“而且拉力和升力是两个概念,升力小于重力=失速”
那我4楼的问题就白问了了,呵呵

网友A:
形象点比喻:吊机就跟人上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象点比喻:吊机就跟人上吊一样.

网友:
失速的概念解释的不清楚
失速的表现是升力小于重力,但是引起的原因却有很多,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就是气流相对主翼的速度和主翼相对前进方向的攻角,也就是空速和攻角。空速的快慢,决定升力的大小。但是相同的空速,不同的攻角,也有不同升力,但是攻角的增大,通常会带来空速的降低,动力足够,就可以补偿一下,但是空速如果低到一个程度,攻角也已经达到了最大(机翼有最大攻角的概念,小于这个攻角,机翼产生升力,大于这个攻角,机翼尾部产生涡流,没有升力了),升力仍然不够,那就失速了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经常会因为空速不够,而拉起的角度太大,而失速,就是脑袋一低,就下来了。。

网友:
吊机就是通过各个舵面的控制是固定翼飞机悬停在空中的技术,至于失速与否与推重比无关,失速就是固定翼飞机失去了维系其飞行升力的速度的状态.失速有许多情况和状态,最常见的就是两翼升力不一致导致飞机横向颠覆而失速,当然,推重比越大,从失速状态中改出的机会就大,二战期间如何改出战斗机的失速状态是各国主要研究的方向,通用的方法就是大油门拉杆改出.

网友:
就是全油门,推重比超过1也会失速。sinA<=1

网友:
吊机就是用绳子把飞机栓在天花板或者门框上,然后遥控着飞,这样避免摔坏

网友:
1,是的,就是吧固飞成脑袋朝上,副翼升降方向连环一起协调控制达到让固定翼飞机静止在空中的目的
2,基本上是,但是有时候控制不好一样容易造成失速,不过动力大点好,魔界有句话: 给我一个好动力,门板也能飞上天.但是也不是动力越大越好,新手建议飞动力稍微小一点,有翼型的飞机,有些飞机是动力越大越不好飞.
3,可做翼型也可以不做翼型,做了翼型一般要好飞一些,不做翼型但是只要动力足,也一样可以飞起来,飞机起飞有一定攻角(这个概念太抽象,大概就是起飞要于水平向上成一定角度)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形象点比喻:吊机就跟人上吊一样.

也是吊在房梁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