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图,有代码PIC509A

楼主(2006-11-29):
;**********************************************************************
;                                                                     *
;**********************************************************************
;                                                                     *
;    Filename:     spdcnt2.asm                                       *
;    Date:          08/20/2001                                        *
;    File Version:  v1.0                                              *
;                                                                     *
;    Author:        Joseph Julicher                                   *
;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
;                                                                     *
;                                                                     *
;**********************************************************************
;                                                                     *
;    Files required: p12c509a.inc                                     *
;                                                                     *
;                                                                     *
;                                                                     *
;**********************************************************************
;                                                                     *
;    Notes: Interprets the 50hz PWM signals from an RC receiver into  *
;           1.7khz pwm signals for driving a motor.                   *
;           Step 1 is to wait for 100 consequtive low pulses to arm   *
;           The Run loop waits for a complete high pulse then         *
;           calculates the pwm period.  The pwm is kept up to date    *
;           during all phases of measurment.                          *
;                                                                     *
;**********************************************************************
list      p=12c509a           ; list directive to define processor
#include <p12c509a.inc>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__CONFIG   _CP_OFF & _WDT_ON & _MCLRE_OFF & _IntRC_OSC
;***** VARIABLE DEFINITIONS
pwm_counter EQU 0x07
pwm_value EQU 0x08
pwm_average EQU 0x09
pwm  EQU 0x0A
timer  EQU 0x0B
arm_counter EQU 0x0C
state  EQU 0x0D
filter  EQU 0x0F
temp_carry EQU 0x10
#define minimum_entry .96  ; these values are between 1.15msec and 1.85msec pulse
#define minimum_exit .99  ; they only allow 58 discrete throttle positions including
#define maximum_entry .154  ; 0 & 100%.  The missing 6 pulses are at the high end.
#define maximum_exit .150
#define servo  GPIO,4
#define output  GPIO,0
#define pwm_reload .64
#define max_pwm  .65
#define filter_reload .35
; states
#define normal 1
#define maximum 2
#define minimum 4
#define state_normal state,0
#define state_maximum state,1
#define state_minimum state,2
; macro to perform 1 cycle of PWM
do_pwm macro
movlw  pwm_reload  ; preload the reload value
decfsz  pwm_counter,f  ; decrement the counter value.
movf  pwm_counter,w  ; if the counter is not 0, load W with counter
movwf  pwm_counter  ; store w in the counter.
      ; this does an auto reload timer...
subwf  pwm,W   ; pwm - counter sets the borrow flag
rlf  GPIO,f   ; a left rotate places the borrow flag in GPIO
endm
delay10 macro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1
endm
;**********************************************************************
  ORG     0x3FF             ; processor reset vector
;  movlw 0x80  ; timer scale factor
; Internal RC calibration value is placed at location 0x3FF by Microchip
; as a movlw k, where the k is a literal value.
ORG 0x000             ; coding begins here
movwf OSCCAL            ; update register with factory cal value
; remaining code goes here
; setup
movlw 0x0A  ; configure the watchdog timer for
OPTION
bcf output  ; make sure the motor is OFF
movlw b'111110' ; set GPIO 0,1,2 as output, the rest are inputs
tris GPIO
movlw normal
movwf state
clrf pwm
clrf pwm_counter
clrf pwm_value
movlw filter_reload
movwf filter
; arm by waiting for the high time to go to minimum
restart
movlw .25  ; 1/2 second of arming pulses
btfss STATUS,NOT_TO ; if the TO bit is clear, the dog woke up and bit us
movlw .10  ; 1/5 second of arming pulses if the dog woke up
    ; this will force the pilot to throttle down and reapply power
movwf arm_counter
start
clrf timer
btfss servo   ; wait here for the servo to go high.
goto $-1
loop_arm_high
btfss servo
goto loop_arm_low
incf timer,f

clrwdt    ; wait a bit so this loop is 12usec long
goto  $+1
goto $+1
goto  $+1
goto loop_arm_high
loop_arm_low
; check to see if timer is <= minimum_entry
movlw minimum_entry
subwf timer,w   ;
btfsc STATUS,C  ; if timer < minimum_value, C is clear
goto restart   ; the pulses are not minimum yet.
decfsz arm_counter,f   ; start counting down to arming.
goto start   ; get the next pulse
     ; fall through if we are armed
; chirp the motor to indicate armed
bsf output ; on
delay10
bcf output ; off
delay10
bsf output ; on
delay10
bcf output ; off
delay10
bsf output ; on
delay10
bcf output ; off
; Time the pulse
loop_back
clrwdt   ; knock out the dog on the rising edge
    ; do not knock out the dog during the high pulse
do_pwm
clrf TMR0
nop
nop
loop_high
do_pwm   ; run the pwm macro
btfsc servo  ; loop while the servo is high
goto loop_high ; go do it again.
; falling edge, time to do the math for the next PWM value
; first update the PWM
nop
do_pwm   ; do a pwm cycle
movf TMR0,W
movwf timer
; what state are we in?
btfsc state_normal
goto normal_state
nop
do_pwm
btfsc state_maximum
goto maximum_state
nop
do_pwm
btfsc state_minimum
goto minimum_state
nop
do_pwm
; we are not in hysterisis mode so look for the minimum
normal_state
do_pwm
movlw minimum_entry
subwf timer,w  ; w = timer - minimum_entry.
rrf temp_carry ; save the carry flag
do_pwm
rlf temp_carry ; restore the carry flag
btfsc STATUS,C ; if timer < minimum_entry, C is clear
goto lp_chng_1 ;
nop
do_pwm
clrf pwm_value ; timer too small. PWM is at minimum
nop   ; we are in minimum_state
nop
do_pwm
movlw minimum
movwf state  ; the next pass will do the minimum state
nop
do_pwm
nop
goto lp_average
lp_chng_1
do_pwm
movlw maximum_entry
subwf timer,w  ; w = timer - maximum_entry
rrf temp_carry ; save the carry flag
do_pwm
rlf temp_carry ; restore the carry flag
btfss STATUS,C ; if timer > maximum_entry, C is set
goto lp_chng_2
nop
do_pwm
movlw max_pwm  ; setup the pwm for maximum value
movwf pwm_value
nop
do_pwm
movlw maximum
movwf state  ; the next pass will do the maximum state
nop
do_pwm
nop
goto lp_average
lp_chng_2   ; trivial cases checked, time to scale..
do_pwm
movlw minimum_entry
subwf timer,w
movwf pwm_value
lp_average   ; rolling /2 average
do_pwm
; if new value is less than old value...
; set to new value and reset the filter
movf pwm,w
subwf pwm_value,w ; w = pwm_value - pwm.
rlf temp_carry ; save the carry flag
do_pwm
rrf temp_carry ; restore the carry flag
btfsc STATUS,C ; if pwm_value < pwm, C is clear
goto lp_greater ; if pwm_value !< pwm, check for >
nop
do_pwm
movf pwm_value,w ; simple filter & update the output
addwf pwm,f
nop
do_pwm
bcf STATUS,C
rrf pwm,f
nop
do_pwm
goto loop_low_entry
; if new value is equal to old value...
; reset the filter
lp_equal
do_pwm
movf pwm,w
subwf pwm_value,w ; w = pwm_value - pwm.
movwf temp_carry ; use temp carry to store the result.
do_pwm
movf temp_carry,w ; restore the result.  This will restore Z
btfss STATUS,Z ; if pwm_value = pwm, Z is set
goto lp_greater
nop
do_pwm
goto loop_low_entry
; if new value is greater than old value...
; increment the decrement the pre_filter...
; if the pre_filter is 0, increment the filter...
; if the filter has an overflow, increment the pwm
lp_greater
do_pwm

incf pwm,f  ; increment the pwm towards the pwm_value
incf pwm,f
incf pwm,f
do_pwm
goto loop_low_entry
minimum_state
do_pwm
movlw minimum_exit
subwf timer,w  ; w = minimum_exit - timer
rlf temp_carry ; save the carry flag
do_pwm
rrf temp_carry ; restore the carry flag
btfss STATUS,C ; if timer > minimum_exit, c is set so goto normal state
goto stay_minimum
movlw normal
movwf state
nop
stay_minimum
do_pwm
clrf pwm_value
goto lp_average
maximum_state
do_pwm
movlw maximum_exit
subwf timer,w  ; w = maximum_exit - timer
rlf temp_carry ; save carry flag
do_pwm
rrf temp_carry ; restore carry flag
btfsc STATUS,C ; if timer < maximum_exit, c is clear so goto normal state
goto stay_maximum
movlw normal
movwf state
nop
stay_maximum
do_pwm
movlw max_pwm
movwf pwm_value
nop
do_pwm
nop
goto lp_average
loop_low_entry
clrwdt   ; knock out the dog after the math
    ; do not knock out the dog during the low pulse...
loop_low
do_pwm
btfss servo   ; loop until high
goto loop_low
nop
do_pwm
goto loop_back  ; it is high, so go do the high loop

END

网友:
帮忙 顶顶

支持 LZ  非常感谢 LZ  为广大模友 出力啊

但这线  多了吧

网友A:
这个电调没有低电压保护。可以在空余的端口加一个分压网络。然后改动一下程度,这样就完美了。
用这个电路可以做出1克重的有刷电调,搞室内电动用非常好。

网友:
不错,收下慢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没有低电压保护。可以在空余的端口加一个分压网络。然后改动一下程度,这样就完美了。
用这个电路可以做出1克重的有刷电调,搞室内电动用非常好。

太专业了,能否把修改后的图放上来!!!

网友:
支持商品化,我第一gemai

网友(2007-09-10):
有刷电调都弄这么复杂?

有刷电调都弄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已经接近最简单的了,还复杂?
要是去掉LM2937  C2 C3 R4 U3,已经是最简单的有刷电调了;
全部改用贴片元件,搭棚焊接,重量非常小,室内机 薄膜机的不二选择!

网友:
 我知道这是个好东西。可是又是编程。只要一提这两个字。我头就大。虽说这个不用我编。(我也不会编程)但是让我写进芯片里我也不会啊。

网友:
能做得够小了,呵呵。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花280+20元邮资买个编程器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天天做了,呵呵!
我有这个编程器,我在武汉,还是学生,想写程序可以找我

网友:
我很早就想学单片机编程了。唉。。。。看了N多书。还是不行。听说要实际做才行的。没那么多精力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