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6-11-29):
减速组是干什么用的?
发射、接收晶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减速组,是用来减速用的.
晶体是用来插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上的.

楼主:
好像解释的不清楚

网友:
减速组是用来加大输出的扭力减小转速的
发射、接收晶体主要是为了改变遥控的发射、接收频率而设计的,这样可以避免同频干扰
说明白了吗?

网友:
哈,越说越乱.
减速器,当然是用来减速的,将高速电机的输出转变为低速的输出,一般用于kv大于3000的内转子电机.
至于晶体,是高频电路不可缺少的关键元件,一般用石英为基本材料,用于高频电路起振和维持一特定频率之用,通过特定的设计,可以通过改变一定范围的晶体来改变电路的频率,也就是发射或接受的频率.

楼主:
谢谢2、4、5楼的同志帮我解答,那为什么有的飞机要装减速组呢?有的确不用装!

网友:
减速组意味着用转速高的小电机 带动大直径桨 从而获得较大拉力 并相对省电 总体重量轻.

网友:
個人覺得用減速組有點麻煩
380有刷掛6030槳直驅差不多(7.4V)
370馬達如不用4025等小槳就不適合了
如果用無刷馬達
選1000KV左右都適合直驅8~10吋槳
會摔壞還是會摔壞
用減速組不能減少多少損失
還要忍受較高的噪音&較低的效率
如果不是追求極至不需加減速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4、5楼的同志帮我解答,那为什么有的飞机要装减速组呢?有的确不用装!

偶可不是同志哦,在无刷外转子不普及或很少的时候,减速器是必须的,随着低kv无刷外转子的普及,在一般的场合减速器的用途就不大了,但在有些场合减速器是必须的,比如电直,竞速滑翔机以及机身较小的滑翔机,相同重量的内转+减速和外转直驱相比除了噪音大和需要定期维护外,功率因数略大一些,目前国内还无法或很少生产大功率(超过500W)的减速器,大于500W的多数靠进口.

网友:
淫王同志解说的太专业了。。。。。
。我就通俗的讲讲吧
1减速组。就是小齿轮带动大齿轮的设备,使浆的转速变慢,但是扭力增大。用减速组可以使小马达带动大螺旋桨。同时也可以使飞机飞行速度变慢。
2发射机可以理解为遥控器。接受机就是接受遥控器信号的东西,一般遥控器上有个发射晶体,飞机上的接受机有个接收晶体。频率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