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飛機都不加上制動裝置??

楼主(2006-11-29):
直機在炸時都是因為大槳的高速才做成破壞的, 如果在炸時制動大槳, 那損失可以小很多了

网友:
我认为,不可能的,大桨制动,尾翼也会制动。机身会转的。没用了。

网友:
炸机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人根本反映不过来,不如找个有草坪的场地,简单方便

网友:
如果要在大桨打地的瞬间制动,可能对机体和桨头,甚至桨叶造成的伤害比直接打地还要大

网友A:
制动时产生的反作用力会全部加到机身上,后果是机身急剧旋转,所造成的伤害就不只是大桨和旋翼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时产生的反作用力会全部加到机身上,后果是机身急剧旋转,所造成的伤害就不只是大桨和旋翼头了

不會啊, 就象自行車的殺車膠一樣, 動力都轉去到摩擦力上去了,
在大齒上安兩塊膠, 用一個佗機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啊, 就象自行車的殺車膠一樣, 動力都轉去到摩擦力上去了,
在大齒上安兩塊膠, 用一個佗機控制

老兄啊,自行车刹车其实是把力量通过轮胎传递到地面上了,飞机离开地面的,摩擦力传给空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啊,自行车刹车其实是把力量通过轮胎传递到地面上了,飞机离开地面的,摩擦力传给空气吗

网友:
炸之前,先拿在手上,那就不会炸了。再配合这个刹车系统,确实很好用啊。顶一个。哈哈。

网友:
不太现实~~

网友:
不现实的,没有太多的用处,增加重量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