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50 在401设置行程量

楼主(2006-11-29):
用园盘最内孔。
发现401行程开到100 顶杆的方向刚好够尽头,拉杆的尽程舵机就吱吱响了,超出滑套范围啦。
设置为80 是一边合适,一边有空余行程。低速悬停锁尾也没那么狠了。

有朋友说可以在遥控器舵机行程设置左右行程量来调节2边,实际上使用发现调小的一边比在401调节的更要迟钝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心得?

网友:
也想听听高手的意见!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调的,两边的行程不一定要到底的,只要把尾巴锁紧就可以了

网友:
GY401+9650
舵機行程量(擺臂推拉轉動角度的多少)===>請調整GY401上面的LIMIT旋轉鈕

自旋快慢(機尾向左向右轉動的數度)==>請調整遙控器上TRVL ADJ (有分左右 L100% R100%  比 L80%R80% 敏感旋轉快) -- JR 遙控器

停旋時尾旋翼中立點====>不一定在尾傳動軸的正中央(不要在意左右不等量,要想辦法調整拉桿長度與尾舵機位置達到 舵機擺臂與拉桿成90度直角 左右自旋速度相同)

感度調整===>太高(會搖尾巴) 太低(旋轉停止時煞車煞不住)

好難講清楚喔!! 如有錯誤請指正!!!

楼主:
自旋快慢(機尾向左向右轉動的數度)==>請調整遙控器上TRVL ADJ (有分左右 L100% R100%  比 L80%R80% 敏感旋轉快) -- JR 遙控器

原来舵机行程不是在TRVL ADJ调整而是,TRVL ADJ只管快慢的啊

网友:
嘿嘿,用601就可以在控制器上单独调行程了,401就是这个样了,要不大点,要不小点,大一点好,放心吧。舵机不会烧的,其实在飞的时候它很少走到死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