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出问题了,请大家看看怎么办?

楼主(2006-11-29):
问题1、这几天来电机的电出现加停加停.........,整个飞机一抖抖的飞都飞不起来。前久没有的。
问题2、我的控进不了配置模式,用原36#控的好不容易起了一次,设了下油门行程。再用我的6EXHP就不能用了,现象是油门在最下是发“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声音(停两秒又开始),到最上时发出“哔、哔......”不停的声音。再改用36#控可以进配置模式,恢复出厂默认值也不行。
请问怎么办?谢谢!
我的电调是25AS`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1、这几天来电机的电出现加停加停.........,整个飞机一抖抖的飞都飞不起来。前久没有的。
问题2、我的控进不了配置模式,用原36#控的好不容易起了一次,设了下油门行程。再用我的6EXHP就不能用了,现象是 ...

问题1。 检查电池。
问题2。 检查油1门通道是否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 检查电池。
问题2。 检查油1门通道是否反了。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