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月充满一次电够多了

楼主(2006-11-29):
JR系列和FF9锂电发射电池

说明:
  用锂电的优点:没记忆,自放电小,重量轻,使用时间要比同等容量的镍氢镍镉电池时间长好几陪以上,不会出现像在电池盒上会接触不良现象
  使用锂电池代替镍氢镍镉电池作为遥控发射机电源,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发射的电源电压绝大多数为9.6V,从设计上以发射机具有20%电源电压上限,在此上限范围内不会损坏发射机.三节锂电电池电压实际电压为11.1V并没有超过发射机的上限电压,充好的空载电压在12V左右,11.1V以上的电压实际是浮压,不会因电压高而损坏.请大家帮我算一下一般的碱性电池1.5V/节的用上8节,1.5V*8=?????
  实践上我们已在高,中,低档的发射机上长期使用过.如:JR9X,3810,大9,FF6,FF9,4YF,RD6000,低档到艾特翼龙的遥控都正常使用.
尺寸见上图
配标准平行充电插

网友:
发射电属最低档电池就够用,2C手机电已卓卓有余,我用淘汰的动力电池作发射电还很好用,因发射电流最大为0.2A动力用电要大100倍.

网友:
容量一样,什么电池都用得一样久吧,上图那个是2.2AH的,不会比我的2.3AH的GP镍氢用得久吧,只是重量轻点而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那个是2.2AH的,不会比我的2.3AH的GP镍氢用得久吧

一定比你的用得时间长几陪以上

网友:
有什么道理吗

楼主:
最简单的就算同样容量,锂电自放电小小小小............

网友:
抓紧出接收电池,更实用一些,质轻量大,电压控制在6v即可,对飞行安全控制可给于更大的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就算同样容量,锂电自放电小小小小............

自放电小点可以多用几培的时间?呵呵,没办法理解

楼主:
可以试用,不比镍氢2200MAH使用时间长三陪可以退还

网友:
同容量1c放电时间应该一样长才对,0.001c放电锂电有优势因自放电小.

网友:
原配电池容量小一半,锂电多一倍时间很正常,我用的GP500MAH镍氢开控3.5小时报警放完,设想GP2200MAH镍氢最少可用14小时,市面上很多假冒镍氢实测容量为标称容量的三分之一,所以有三倍时间一说,也说明这块锂电容量不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