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电问题

楼主(2006-11-29):
想问一下各位.
如果用锂电来为接收机供电.要加什么来降压和稳压呀?
还有,你们都是用那个牌子的充电器为接收电充电的(不是锂电)

网友A:
现在国内高电流的稳压器不成熟,3A的左右!国外7.5A的太贵了!
充电器牌子很多,按经济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高电流的稳压器不成熟,3A的左右!国外7.5A的太贵了!
充电器牌子很多,按经济选择!

 不是不成熟,是没有人去做.这东西有多少量啊.电源我们中国一点都不亚于其他国家.要知道有多少国际知名电子类的厂家所用的电源都是我们中国做的.哈哈.

网友:
“用锂电来为接收机供电”稳压可用5~6V三端稳压管(7806)>=1A的,我用过一段时间没问题。后是为了配重锂电较轻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