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黑鹰锁尾不稳的顽疾

楼主(2006-11-29):
黑鹰400v2金属升级版。装上一块新电池的时候,锁的恶稳。没风的时候可以静止3-4秒不带晃的。
当电池用到一半以后的时候,尾巴开始晃了,甚至在对尾状态的时候鸡头突然向左旋转90度。很是惊险。
对于只会对尾的我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鸡命)。请各位老大帮我想个办法,或者分析一下原因可能出在哪里。

拜倒在地!

我自己也瞎琢磨了一下。原因有可能出在:
当电池一半的时候,相同油门位置的转速已经降低了,为了保持悬停就要继续推油。推油当然就会带来螺距变大,螺距变大后,提供相同升力需要的转速要求就会降低。
当机机继续悬停的时候,油门看似变大了,其实转速比刚上电的时候还要小,而且是持续的小下去。尾桨的转速不够,自然会锁不住。
不知道这想法对不对,请老大们拍砖!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陀螺?个人觉得,如果是带锁尾的,先关掉锁尾开关,用普通模式飞行,感度结合舵机摇臂孔距调整中立点.直至尾巴不晃(电池无论满电与否).这样,再打上锁尾开关就行了.
还有,尾舵机速度的快慢也是影响尾巴稳定的.一般60度/0.11秒的反应基本满足.如果还慢点,建议换舵机.

楼主:
谢谢nemnem。我的是0704a的陀螺+wfly6c的控。找不到开关所谓的地方,请知道的高手告之。
舵机速度应该是够的,否则没理由刚上电的时候稳哦,然后越来越差。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主分析的原因。试着调一下螺距和油门曲线。(悬停点螺距降点,油门加点)。还有用其他的电池试试。看看是不是电池的放电线性不好了。

网友:
呵呵,0704a的陀螺+wfly6c,跟我用的一样,建议的调调0704a中立点

网友A:
增大转速,减少悬停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大转速,减少悬停螺距

一針見血, 转速越高 雞越穩

楼主:
我现在的机油门推到35-40%就离地了。看来有很大隐患。况且模拟器上都是推到55%才离地的。
明早起来调最大螺距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机油门推到35-40%就离地了。看来有很大隐患。况且模拟器上都是推到55%才离地的。
明早起来调最大螺距看看效果。

果然是轉數問題

网友:
0704A陀螺仪,我也不会用,有空多交流下!

网友:
我想说下我对中立点和感度的看法不知对否,首先中立点在单感度陀螺仪中应该是电子设备的中立位置可以以PG03为例在调整到红绿灯通时亮时应该是1.5MS也就是舵机的回中点这时左右摆动的角度一致在同等感度下因该一致所以先应该调整中立点。还有中立点的概念就是飞机处于悬停状态下尾桨工作在保持飞机不左右动的一个点此为飞机中立点,变浆距飞机可以通过机械调整和舵机微调达到在尾电机结构只有通过混控加发射机微调来实现。所以我觉得应该先置陀螺仪中立降低感度,通过遥控调整悬停中立再调整感度比较好。像EK2-0704A陀螺仪如果中立点没设好感度就调不高虽然悬停能工作单一大动就不行,也有许多模有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款陀螺仪在中立点的设计上或者是中立点左右感度线型变化较大造成调整非常重要吧(陀螺仪的感度线型可以这样理解摆动5度和摆动10度输出不是两倍同等感度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以前使用轴传动没有这种现象,我查了各种可能,基本确定是电机转速不够造成的。黑鹰400皮带传动阻力大,我现在又换回轴传动了。

网友:
告诉你真正的根本原因:

网友:
告诉你真正的根本原因:

第一:主齿/尾齿之间没有单向轴承。主/尾转速直接关联。
第二:尾桨减速比稍微偏低。

网友:
同意6楼的

我用的也是0704A,调中立点即可!

网友:
哈哈,我的SJM400V2咋天也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想了好多办法,没用,今天飞差点摔,加家仔细检查一看,原来尾舵机的固定螺丝松了,难怪一直锁尾不行,哈哈,楼主仔细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