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问题 请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06-11-29):
自从更换了尾电机之后 小电直就不能稳定的锁尾了 调整了陀螺仪也不行  大概膝盖那么高的时候还能锁尾 到了腰一般高以后 就开始自转 一开始以为电池不行了 后来更换了7.4v 1600毫安的锂电以后 还是这个问题 看了新手帮助以后 里面有个人也说是这种情况 他调了平衡翼攻角以后解决了问题 就是不明白 平衡翼的攻角关尾电机什么事儿呢?大家给帮帮忙 看看我小飞机的问题怎么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尾马达的齿轮间隙吧,是不是过紧了
尾马达阻力大,所以尾马达电流增大,主马达电流减弱使升力降低所以调的平衡片。
或者是尾马达的个体差异。
我猜的:loveliness:

楼主:
还是不明白 主马达提供的升力变小也不用调平衡翼片吧?平衡翼不是控制前后左右的么?我是新手阿 搞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接着猜,说的部队老鸟来给扫扫盲
平衡片有攻角的时候也有升力也有阻力,攻角一般10度左右为宜,超过15度阻力〉升力

网友:
看看尾马达的齿轮间隙吧,是不是过紧了,这个倒是对的,太紧了就调松点,还有 你加油升高时要打点舵的修尾的,转速一下高了,也是会转的,等你悬稳了,看它还转不

网友:
你是否更换的原厂尾电机 从现象看是尾电机性能不佳 转速不够

网友A:
电池的问题,7.4V 电压低了,尾电机功率发挥不出来,换11.1的锂电试一下。 原配的镍氢电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问题,7.4V 电压低了,尾电机功率发挥不出来,换11.1的锂电试一下。 原配的镍氢电不好用。

7.4V锂电飞雷鸟没问题 不需要上11.1

网友:
观察一下尾桨转动是否灵活,包括尾齿间隙,尾轴承松紧,以及尾电机老化程度,总之尾桨不能灵活转动就会造成锁尾困难.飞机也飞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