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变距件又一次松脱!

楼主(2006-11-29):
今天早上飞行时老觉得尾巴有点怪怪的,晚上检查,尾舵机动作几次后,尾变距件居然有松脱了!
我的机子买回来第一次飞行就发生过同样情况,幸好没炸!
上次为了把它夹紧,把B处都家变形了,想不到今天又来一次,想想今天飞得挺高的,要是当时就脱开,后果真不堪设想!
老觉得A处按道理至少应该有个螺纹之类的,不知道是设计还是加工的问题。
明早不知还敢不敢飞它。

楼主:
这两天飞行时尾巴老往一边偏,还以为是GY401的问题。
刚才把变距件夹紧后用手拿着试机,尾巴又锁得牢牢的,差点错怪了401。

问题是不知隔多久又来一次!

(上一段时间就由于尾巴锁不住,把necGY400换成了futabaGY401,后来才发现错怪了400,原来真正原因是接收机天线有内伤。)

楼主:
总不成每次飞完都用大力钳夹一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飞行时老觉得尾巴有点怪怪的,晚上检查,尾舵机动作几次后,尾变距件居然有松脱了!
我的机子买回来第一次飞行就发生过同样情况,幸好没炸!
上次为了把它夹紧,把B处都家变形了,想不到今天又来一次 ...

那个鎖合处出厂时是有螺纹的.不知何故您的照片上没螺纹.
没关系,我们先把您的困扰解决好.mail地址给我,寄个用卯合的滑套给,让您安心的用.

网友:
用升级的尾套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