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用3通道遥控转为车用的问题

楼主(2006-11-30):
小弟有困难,谁能帮帮偶一下下!?
前一段买了一个3通道的玩具直机,现在不想玩了。想扔了,舍不得(家里等米下锅呀!)一直寻思家里还有一个没有了控的小车车(就是什么audi系列的那种特微型的)想用直机的控来玩小车车, 但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没能给它拉直了!直机的控是3通道的 一个通道是油门 一个是控制尾
电机
的 电机可以正反转 还有一个是控制直机转向的 ,也就是改变2个旋翼(2个电机)的转速来实现直机左右转。哦 忘了告诉大家了 ,玩具直机是个双旋翼直升机,2个电机,2个螺旋桨,1个尾电机(尾电机控制前进后退的) 。好了,希望大家能明白每个通道的作用(我自己有点晕也有点唐三藏~~~)。我的问题是: 怎么利用这3个通道的控和接受来让我的小车车动起来?我就搞不明白控制飞机转向的那一路是个什么原理来实现的,我如何利用他?! 我的脑袋就差您这一拨了,请赐拨!呵呵

网友A:
玩具,通道都不是比例的。

网友B:
不是比例遥控,只能当玩具用。

网友C:
玩具就是玩具

楼主:
可是 那个小车车也是玩具呀

网友D:
双通道就够了,每侧的轮子用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双杆齐顶就是前进,齐拉就是后退,一顶一拉高速调头(而且是原地调头哦),单顶一个慢速普通调头,楼主满意否?
这样小车要用两个电机来带动,每个电机带一侧的轮子

楼主:
好主意!我买一个玩具坦克改着玩!!!

网友E:
得了,玩具控……早点扔了,不然不摔飞机才怪。

网友F:
 还是用来干点别的吧

网友C:
拆了研究

网友G:
看了这贴的回贴,我颇有感慨。感觉有些人回贴不太严谨。楼主说的这款飞机我用过,人家是正规的模型,可别小看。电路是3通全比例的,不过三个通道全部是电调,没有舵机。两个主旋翼电调加一个尾旋翼电调。尾旋翼电调还是双向的。电路板上的零件型号我不太熟,感觉象是由单片机完成的所有信号处理(接受除外)。楼主要改装成车用的话,可能重点有以下问题要考虑:
一、要找出单路的标准舵机信号,用在车车转向的舵机上。
二、考虑耐压问题,原供电只是一块锂电,不知能不能带动舵机,加压的话就得考虑耐压问题了。
三、如果用尾电机电调作车车的驱动的话(双向的嘛!),驱动部分的管子估计都得换,原三机管驱动桥路肯定是不好用了。可能得重新做一个电路板帮辅才行。
以上只是个人的想法,给楼主参考。祝楼主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