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V2震动很大

楼主(2006-11-30):
SJM 大哥, 我的SJM V2 发现飞行的时候,震动很厉害。
用肉眼观察还不太明显,但是用手触摸飞机,感觉到很强烈的高频震动。
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应该检查什么部件?还是安装调试有问题?

网友A:
和电机进角有关,试下低进角。

网友B(2007-08-24):
电机进角是什么意思啊?我的飞机也一样,肉眼几乎看不到,但是摸上去就感觉到高频震动

网友C:
电调是可以调三种进角的.分高中低.SJM的电机好象只适合低进角~

网友D:
不会是大浆,主轴,横轴的问题吗

网友E:
你在什么油门震动的??
低?中?高??
低正常.中或高有问题

网友F:
电机不平衡??

网友G:
大桨陪重不对吧

网友H:
1大桨陪重不对
2主轴弯了
3副翼不对称
4电机轴弯
查查看吧

网友I:
振动很大?看看大齿轮有没有被扫齿。

网友J:
如果震动到飞起来就看到很严重了,那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