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72MHz WK-1001高频头.

楼主(2006-11-30):
拆除一个三极管,焊上一个PNP管子(我在废CDROM上随便拆一个),再焊一个10K电阻。OK!

这样配套使用小接收机,用WK1001飞小电直,超值!

网友:
这样就兼容futaba的接收机了?

楼主:
改后就是为兼容FU的接收机.

网友:
pnp + 10k 是什么 ..电压跟随?

网友:
什么意思啊
解释下原理

网友:
關於小改事宜

1.在圖片上有發現有一個三極管是否就是要焊接10K電阻的位置嗎?
2.要焊接三極管PNP編號是否為2SA812.
3.電阻是否與三極管疊在起焊接.
敬請前輩告知謝謝.

网友:
更改了信号级性。。。。

网友:
z直接用飞高双兼容的或天地飞的或西安孵化的兼容JR的就可,也可以更换成JR的接收机和高频头

我借了个72M的高频头,飞我72的飞高,爽得很

楼主:
JR高频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除一个三极管,焊上一个PNP管子(我在废CDROM上随便拆一个),再焊一个10K电阻。OK!

这样配套使用小接收机,用WK1001飞小电直,超值!

真难看,象手工作坊的产品

网友A:
建议在发贴时,讲明为什么目的要这样做,然后能解释其原理最好!不然,一看一头雾水,再看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发贴时,讲明为什么目的要这样做,然后能解释其原理最好!不然,一看一头雾水,再看还是一头雾水!!

目的是使用兼容FU的接收机,毕竟用到9X以前,用JR普通控的玩家太少,还是兼容FU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