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e空中掉电(找到原因,供朋友们参考)...

楼主(2006-11-30):
这几天飞SE连续两天空中掉电,中低空甩下来,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现在不敢飞了,朋友们帮我
找找原因吧,先谢谢了。

配置是:
动力配置450se+好盈40A内置ebc+430L电机+770s接收+加我的2200mah15C电池
电调带平衡放电保护设置截止电压是3V,保护方式:降低功率
接收失控保护设置是其他通道不变,关闭动力。
电调到接收加了磁环抗干扰。

现象:
两次掉电都是在电池快飞完时出现,
一次是在准备降落正在璇停时,距离6-7米高度3-4m
一次正在低空航线,距离10来米高度10m
下降过程中怎么推油都没反应,掉地后推油门又能正常工作了。
地面检查各通道正常。

网友:
电调电压保护设置成硬切断了. 建议设置为软切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兄弟
电调电压保护设置应该一直是降低功率(软切断)
但因为好久没动过这个设置,现在确实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个设置发生了变化,晚上回家确认一下。
对了,前几天换了国产单向轴承,不知道会不会和这有关?

网友:
这个和换单向轴承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接收失控保护设置是其他通道不变,关闭动力。
不要关闭动力,试试.
飞行时间不要起过6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早把底板摔断了,暂时没有备件,晚上在家试试了~

网友:
一个很重要的数据lz没提供,就是lz的飞行时间,你飞了多久断的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是10m左右,前3m是3d模式,后全是飞航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准备降落时掉电
第二次是8m,前5分是3d,只后一直航线模式,在返航途中掉电
电池悬停模式差不多12m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香蕉头老化啦,我上次是因为香蕉头老化导致断电,呵呵幸好是在低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晚上检查一下,上次好像看到接收机油门通道插针有点黑可能是氧化,其他通道都好的,后来想想电流不大就没管了...

网友:
是什么遥控?

楼主:
控是3810的
现在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电调保护方式设置,记得有时候油门开到最大上电,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又拉到最小,可能正好改到了这个设置。

网友:
我也是好赢40A的出现同样情况,经确认是电调与接收机连接的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楼上兄弟,我好好查查电调接头~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们,问题找到了,就是电调设置问题,不知什么时候低压保护方式设成了断电,郁闷啊,因为低级问题损失两付脚架一个底板,以后引以为戒阿~
至于什么时候设置的我想有一次油门推到最大上电,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又拉到最小,可能正好改到了这个设置。以后再有这种情况要注意了~

网友:
郁闷吧,调机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呵呵,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是10m左右,前3m是3d模式,后全是飞航线,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准备降落时掉电
第二次是8m,前5分是3d,只后一直航线模式,在返航途中掉电
电池悬停模式差不多12m多

把电池用那么狠!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