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45A的电调

楼主(2006-11-30):
请问一下凤凰45A的电调新款和老款有什么不同,被这些数据搞得晕头转象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1529&extra=page%3D1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只是软件版本不同,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软件是可以升级的,新版软件的功能要多一些,一般使用的话都可有可无。呵呵

网友:
能买新版就买新版,配合usb编程,升级,爽得不得了

网友A:
那里有卖最新版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卖最新版本的啊????

同问,而且还很急~~~~~~~~~~

楼主:
请帮忙看看商场里卖的凤凰45A的电调是不是新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商场里卖的凤凰45A的电调是不是新款的???

我没听说过什么新板旧板的..反正我的是透明热缩管封装的.几个导线太长了.被我给剪短了.我觉得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是UBEC的

网友:
应该有新款和老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