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45A电调

楼主(2006-11-30):
请问凤凰45A电调新款和老款有什么区别,最近被这个搞得晕头转向的~~~~~~~~~~`

网友A:
这个电调要设置成定速才能体现出它的优势

很不错的电调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有人知道新款的哪里有卖吗???很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港

香港那边好象现在也没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香港那边好象现在也没货啊~~~~~~~~~~~~~

啊?俺才买没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俺才买没几天

能帮忙联系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比旧款的薄了一点。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定速?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电调

定速的意思就是说:转速唯一由遥控器指定,即使负载变化电机速度也不会变是吗?

这样有什么好处?会导致过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联系一下吗~~~~~~谢谢!!!

可以啦..螺距也想要,等有人去HK就通知螺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速的意思就是说:转速唯一由遥控器指定,即使负载变化电机速度也不会变是吗?

这样有什么好处?会导致过流吗?

定速其实就是由电调自动的维持你给定的转速.不管负载大小,电调都会尽力去维持你给定的转速.这样你操作油门杆其实就只是控制螺距的大小了(要把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水平线)..这种方式飞行起来就非常的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其实就是由电调自动的维持你给定的转速.不管负载大小,电调都会尽力去维持你给定的转速.这样你操作油门杆其实就只是控制螺距的大小了(要把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水平线)..这种方式飞行起来就非常的暴力.

谢谢,我当初还以为是遥控指定速度:即电机的控制是完全的速度闭环控制,而不像现在常用的BLDC电机电调,遥控器只是给一个参考速度,实际速度是否能达到取决于负载,如果负载过重则转速上不去呢(即速度是开环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啦..螺距也想要,等有人去HK就通知螺距

请帮忙看看商场里卖的凤凰45A的电调是不是新款的???

网友:
新款和老款没太大改动,新款要轻一些,软件版本高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朋友,
如果我把速度定到最高后,改弯螺距时负载加大,已经超大型过了电机的功率,那转速怎么维持啊?它的速度也要降下来啊!或者把速度定到最高时,其实功率还有余量,遇到阻力时还有剩余的功率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朋友,
如果我把速度定到最高后,改弯螺距时负载加大,已经超大型过了电机的功率,那转速怎么维持啊?它的速度也要降下来啊!或者把速度定到最高时,其实功率还有余量,遇到阻力时还有剩余的功率增加 ...

电调只是尽力去维持转速.维持不住也会掉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