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MA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6-11-30):
推油门时老往后贴地飞,往前打遥控都没用.还有对尾起飞是老是往右边转尾逆时钟转动,要解决以上问题该如何调试.

网友A:
不是高手,不知道

楼主:
高手指点呀.急死人啊!!!

网友B:
搜索"LAMA",贴子一大堆

网友C:
不是高手,也在飞lama。提点参考:推油门时老往后贴地飞,往前打遥控都没用.还有对尾起飞是老是往右边转尾逆时钟转动,先要解决右边转尾逆时钟转动的问题,调整4和1上的陀螺仪电位器,lama v3的话,逆时针左转尾,lama4是反过来的,记得调整后要断开电源再接上,新的设置才会生效。先不转尾后再来考虑往后飞的问题,例如电池重心问题等等,总的来说lama比较好调,有耐心就可以调好。仅供参考!
我在飞lamav3和lama4,可以qq:312418674交流,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