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6-11-30):
450se,原配电调
电机
,futaba 6exhp,今天更换主轴后把遥控重置了,再接电电调没反映,
舵机
陀螺仪
等工作正常,但电调没有正常的自检声音,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把电调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调压根没反应,根本没法进入设置模式啊

网友B:
重置发射机时会不会油门反了?

网友C:
油门反了会报警或进入设置模式的吧

网友D:
问一下厂家吧。

网友E:
电调的在接受机上的位置插对了没有?
电调是否烧掉了,换其他电调试一下
在检查电调的个根接头

楼主:
谢谢大家,换了个好盈40A电调就没问题了,应该是电调坏,问题是这机器飞了不到一个月,应该不是这么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