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LAMA V3怎么了啊?

楼主(2006-11-30):
 刚买LAMA,飞了不到几天,就出问题了
在遥控
电池
和飞机电池足的情况下,开发射,开接收,四合一上的灯红绿红绿地来回闪,动控上的遥杆没反映,关发射,
舵机
跳一下,开发射,舵机又跳一下,兄弟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这到底是发射坏还是四合一坏啊?(哎,严重打击了本人玩好直机的信心

网友A:
油门没放到低,或者油门微调调太大,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电路设计上的一种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油门不在0点的时候开机,飞机窜出来伤人啊。

楼主:
油门到底的啊!

网友B:
舵机有反映没?没反应可能是发射和接收有一个挂了,大部分情况应该是接收的晶体挂了,呵呵

网友C:
油門桿到底時壓一下試試看
或油門左邊那個微調需下到最低點

网友D:
好可怕啊

楼主:
舵机在开控的一瞬间有反映,然后就没反映了,这能判断是四合一坏还是控坏吗?(我把晶体拔了开控的瞬间舵机没反映了,估计不是晶体的问题)

网友E: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哦,其实是发射极的晶体没装好
你把晶体上的塑料拿下来,用镊子把晶体装到座子上,应该就好了
我认为发射机的晶体座子设计尺寸有问题的,导致晶体的管脚没有装进去

网友F(2007-01-09):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这几个原因:
1:发射晶体没插好
2:发射机电池没电
3:锂电池没电
4:油门和微调没打到最低点
5:四合一坏掉

网友G:
换套晶体 试试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