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DIY的最简单实用的大功率平衡充

楼主(2006-12-01):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3A充电电流的,要改1.5A或4.5A都很方便,输出电压调正量为4.17V到4.23V可充聚电池容量为1300MAH到无限大,已用一年了很好用,一般电池一小时内充满,万一忘关掉充个24小时也不会损坏电池,我有几次是忘了关呵呵,最少有充过几百组电池了超长时间使用才能证明实用,

楼主:
全部元件为三个变压器+三个全桥+三个电容+六个7905或7805+六个二极管.总价40元

网友A:
上线路图。。。

网友B:
渴望能够上图分享。谢谢。1

网友C:
恒压充电,肯定有用到电阻啊,怎么没有写?
缺点是没有充饱指示,只能充到哪儿算哪儿了。

楼主:
用三个串联成平衡充,充电时间一小时充满.空载时调换电阻使电压为你需要的电压.灯泡用6v3w的电瓶电珠或4.2v手电筒电珠.

网友D:
原帖由
weiguo01
于 2006-12-1 09:02 PM 发表

网友E:
这比冲氢电还简单????
我怕.....................................................................

网友F:
如果真要这么做,建议直接用LM317加3个电阻就OK(或者1个加一个电位器),让电压直接稳在4.10~4.20V之间就行了。其中一个电阻限流,2个电阻调压。

网友C:
汗,这个思路还有点意思,利用灯泡分流,让二极管压降变化。。。
不过这个可调电阻的功率要求比较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普通四分之一瓦就行,整流管压降有0.75v,余4.23v电珠分流100ma后为4.19v不用电阻也可以用了,很实用一小时就充满了电流几乎为零再充二十四小时也不会再升高电压,还有个特点是任何充电器所不具备的,就是电池极性万一接反了也不会损坏任何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H:
LM317也做过可靠性不如7805,7805是专用固定电压集成电路,内置过流保护,过温限流保护,高精度基准电压,前置用差分放大电路,外置元件为零所以可靠性比较高,LM317需外置电阻,电位器来定电压,精度会差些,优点是1.2V到37V连续可调,